发现飞达的一个缺陷,尤其是装上v型悬翼头后!

楼主(2003-11-30):
看雷鸟的是两个夹头,可以卡住十字盘连杆,飞达为了简化就做了一个,在不装v型悬翼头时还好,装了后由于不是两根夹不住,有时会错位,不在十字盘中心.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3/11/29 07:45pm 编辑]

楼主:

绿色是十字盘上半部分,第二张图歪了,第一张好的

网友:

不懂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您是按装配图装的,绝对不会生产错位的情况。但有些用户没有看装配图,主要是指装配时,长杆与短杆的方向,因为不论是正装还是反装都是可以装上的。但如果短杆在前,就会产生错位。
请严格按照下图装配:

注意:摇臂左边连接的应该是长杆,而不是短杆,千万不可以弄反。

网友:

7777777你装反了,正确的安装是让长杆在摇臂的左边,短杆在右边。
不过我自己也试着像你这么装,确实会错位,不过还没发现影响飞行的情况。呵呵

楼主:

哦,太谢谢vidct了,使我一直的困或解开了。。

网友:

如果是雷鸟,长短杆得左右位置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

是这样的!
个人觉得把长的装在左边比较好看。

网友:

v兄,怎么还没有这个卖哦

网友:

就快了,我在等零件,停工待料中,呵呵

网友:

等到花儿都开了

网友:

注意:配件已在路上,12月10日后有望开始销售!

网友:

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