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xd1954

楼主(2003-12-01):
刘老师,你能够给把你的自制ake电池充电器电路图放一个吗?

网友:

to alexonline:
我没有专门为AKE锂电池做充电器,用的是多年以前自制的一台晶体管稳压、稳流电源来对AKE锂电池充电,根据锂电的特点,充电时先恒流后恒压,这台电源正好能满足要求。充电时,先将电压调节到(稳压)12.6V(±1%),一定用数字电压表监测!然后将输出端短路,调节电流(稳流)为800mA-1A即可。断开短路后,便可接上电池充电。使用中要比专用充电器麻烦点,但还是很好用的,充电效果很不错,(充电后期电流只有10mA左右),用这台电源充好的AKE 12V/1300mAh锂电池,飞飞达每轮都能飞出25分钟以上!
由于是多年前的制作,所用元件都是老式的分立器件,而且是按仪器标准做的,电路比较复杂,调整也比较麻烦,一般水平的模友,制作可能有困难,所以我也就没贴图上来。原想等我有时间,将电路做些简化,尽量选用些新器件,再放图。如果你急需,请再联系我吧,我可先将原电路图发给你,不过正规图纸早就不见啦,只能画个草图了,可以吗?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
不过我还是等到你把电路图简化了到,不然我多半做不出来,我想问下短路是直接接正副两级吗,中间不需要任何负载?是不是有危险,一般的数字表比如830b(最便宜的)能用吗,我手头只有了一个指针的,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一次调整以后就下次充的时候就不需要调整了?

网友:

建议试试AKE1730S锂充电器,保证好用。

网友:

to alexonline:
其实我以前做的那台电源尽管性能不错,但今天看来已经落伍啦,现在即便要做,也应该使用新型器件(如LM317、LT431、电压比较器等器件或考虑采用专用芯片),有时间我再重新试一个电路吧。
回答你的问题:
我自制的那台电源,短路就是直接将正负两级接通,不用加负载,因为该电源有稳流功能(也称恒流,说白了干脆叫限流功能),输出的稳定电流可在0-5A范围内调整,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调节稳压输出时,一定要用数字电压表!你说的830B应该可以,但最好能去检验一下!最起码也要经过4位半的表校对过,指针表不行,误差太大,因为锂电池充电电压的误差一定要限制在±1%以内!否则锂电池容易损坏,甚至会出危险(锂离子电池)!......
如果输出电压用旋钮(电位器)调节,则每次充电都要重新调整并检测电压,如果要做成一个专用的充电器,可在一次调好后量出电位器的阻值,换上精密电阻即可,这样就不必每次都作调整了......
现在锂电池充电器大都使用专用芯片(如手机锂电充电器),更高级的装有单片机......看看楼上dfly的帖,商城邮购的AKE锂电池充电器和配套的适配器就很不错哟,价格也不贵,肯定要比自己做的好得多!自己做锂电充电器有点划不来......我最近就准备下单,搞一套回来用,应该很爽的......
lxd1954

楼主:

哦,谢谢刘老师
要是充电器和电池一起买便宜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