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GWS PG03的飞迖会比D5版好飛嗎?

楼主(2003-12-02):
或是相反??
能說一下嗎??

网友A:
PG03的如果用FUTABA发射机、飞高接收机(或者JETI、HETIC等小于9g的接收机)、飞达混控器配置肯定好飞过D5,可能是因为发射机手柄控制电位器质量好吧。但是一般要将PG03的增益电位器顺时针调到最大,锁尾效果才好。

楼主:
D5的锁尾效果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