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达混控烧了

楼主(2003-12-03):
我的飞达混控烧了一个SI4410,不知道商城有没有配

网友:

这东西极其容易烧,马达碳刷短路就立刻完蛋了,换个L3803,电路板铜膜烧断了都没事!接回就行!重量只增加1克多,值!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ymouse2003/12/02 04:12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飞达混控烧了一个SI4410,不知道商城有没有配
您好,请看这里: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404

网友:

3803是可以支持多少A的?

网友:

SI4410dy 烧了没有关系,可以卖到。我的上次连混控的单片机和接收机一块完蛋了。

网友:

请看: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l3803.pdf 这是IFR公司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