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手机的锂电????

楼主(2003-12-03):
我有二块手机的锂电,是诺基亚的原装电板,我看了一下电压是3。7V,电流是700MA,能不能用在小电直上?????

网友A:
我试过的,这个电池里面有保护电路,飞达电流对它来讲太大了,一转就要保护,无法使用。

网友B:
拆了试下

楼主:
把手机锂电的保护板折了,有没有危险???????我是新手

网友B:
人一般没有危险

网友C:
算算电流大小和不合适。锂聚合物一般在6-7c差不多。离子电大概也就2-3c吧。

网友D:
我觉得可行性不大。但可以试一试,不过要注意安全,飞机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E:
锂电 要 1000毫安 以上的!
2-3C 放电 也就 2-3A电流 要很好的锂电才可以!

网友:
不行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