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xd1954!关于540级点直!

楼主(2003-12-03):
我看过你的540级电直,十分想制作拼装一个,不过我没有车床
请问:
需要购买什么级别的油动机的机体?(飞霸30D,30S等)

可不可以用我雷鸟2代的设备?发射、接收改装成6通道,如何改装?(我在别的地方看过接收5通改8通的,而且雷鸟的发射机上明明写的是6通!)
还需配置什么?(尽量使用现有设备)

十分感谢!!!!

网友:

要自己改装非常困难,改装所花的钱都可以买新的大电直了,而且还省时间。

网友:

to liuweimanage:
1、油动机改电动?得不偿失啊!正如板主所言:改装所花的钱都可以买新的大电直了!所谓大电直,重量一般都没超过1500克,而油动机的重量,大都在2000克以上,少数老外倒是改过,但人家有银子,用的是极品无刷电机和电调,为了提高效率,大幅提高供电电压,电池甚至用了20节!光这些花费就能买一架新的大电直啦!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另当别论了。
2、实不相瞒,我在帮一位模友修机时发现,雷鸟发射机外表虽然写的是6通道,可内部确是4通道,面板左、右上角的两个旋钮只是样子,电位器根本没有连线,不过也有好处,当操纵架里的电位器磨损或是坏了,用它们做配件---阻值规格是一样的!
雷鸟设备用来飞小电直可以,飞大电直实在有点勉强,一定要用它飞,首先你的陀螺仪必须是能锁尾的(GY240以上档级),其次,由于是4通道,电机调速和桨距只能共用一个通道,这样一来,桨距和油门就不能分别调整了,实在不便啊!如果陀螺只是普通型的(如PG-03),无锁尾功能,发射机就要有跟轴(混控)功能,只能使用中档以上的设备。
3、关于将设备改装成6通道,其他一些模友也问到过,雷鸟发射机我没作过多研究,说不好,接收机应该可以改,不仅能改成6通道,而且能改成8通道的!因为在这类接收机中,终端解码用的片子一般为74LS164,或是CD4015(当然也有用专用芯片的),只不过使用的是贴片元件,有的厂家怕被仿造,将芯片上的字迹特意打磨掉!前者是TTL 8位移位寄存器(串入并出),后者是COMS 双4位移位寄存器(串入并出,级连后就是8位),你的接收机所谓4通道,只是用了4位,还有4位是空的,没接而已!只要对照器件手册,找到它们对应的数据输出引脚,接出线来就行啦(最多可接成8通道),很简单哦!
4、多说几句---有的模友问,能否提高接收机供电电压,其实关键就看接收机后级用的是哪种片子,CD4015就可以,应为它是COMS片,适用电压范围宽,而74LS164就不行!它是TTL片,对电源电压要求严格,典型电压为5V±0.5V。超出这个范围,逻辑关系就乱了,甚至烧掉......

lxd1954

楼主:

请问
哪里可以买到大电直,中电直?价格低的。

网友:

实在说不好,不太清楚,据说深圳飞科有。。。
进口大电直的价格甚至比油机还贵,要想价格低,也只有买二手机啦。。。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