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混控

楼主(2003-12-04):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12/03 09:23pm 编辑]

商城卖的飞达的新混控,有四个接线的,哪两个是接主电机
还有,接接收机的什么颜色的是信号线

网友:

你看下混控上面写的有的。。。

网友:

RUDDER一方接陀螺,另一方接接收机的第三通道。接主电机和尾电极的我记不清了,但你可以分别试试,注意别解错正负,和转速就行了。

楼主:

我不是第一次玩模型了,要是上面有写的我就不问了,现在我在7777777的帮助下搞清了
先确定混控摆放位置,以便于好说各接线头的位置。正面朝上,接电池的在左边,接陀螺的在右边。
在右侧有rudder和throttle标示,rudder是接陀螺仪的,throttle是接接收机油门通道的,这个很简单明确,线是橙色:信号线,红色:正极,咖啡色:负极。
左侧有四个接线柱,混控上只标了正负,没有标哪个是接主电机和尾电机的,现在知道了,下面两个是接主电机的,而且接主电机的那两个头,混控上的正负标示是错误的,反了。

网友:

其实不一定是混控反了,也有可能是接在马达上的两条线接反了。

楼主:

以前用的雷鸟的混控,马达上有红色的正极标志

网友:

我的   嘉宝   配的是飞达混控
前面4根银白色的柱子
分别接主电机和尾电机
我想接反了电机最多可能反转

网友:

有可能反的我原来那个就反的

网友:

下面是我的飞达混控示意图,因为买的二手没有外壳,机主这几天没在,所以大家帮个忙说明一下。

图中1、2 是信号线插头
    3、4 为马达插头
    5 是电源插头

1    2
...  ...
................
..            ..
..            ..
..    混      ..
..    控      ..
..    器      ..
..            ..
..            ..
..            ..
..            ..
..            ..
..            ..
................
..     ..     ..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