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翼配重的问题

楼主(2003-12-04):
我发现咱们只对小电直副翼杆的长短曾经探讨过,但是我从别的网站上看,他们对副翼两边配重,结果是可以使小电直稳定,偶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不过偶像试试,就是不知道要加多重?效果如何?

网友A:
配2-5g就好了,配重后会感到机器比较平稳,但是灵敏度有一定提高。

网友B:
重的话比较稳定,但是操控比较迟钝了.也要考虑自己的舵机的扭力呀.

网友C:
我配过,两边各加上2个3mm的螺帽,感觉操控更迟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