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以前的图片看不见,现重贴---发烧小电直(之八点五)- ...
因以前的图片看不见,现重贴---发烧小电直(之八点五)--尾桨变距

楼主(2003-12-05):
以前的贴图看不见,现重贴------
重贴图: ****** 发烧小电直(之八点五)---自制尾桨变距机构 ******
在发烧小电直(之八)帖子的最后几张图中,我做的那个操纵滑环机构,总感觉不太好看,所以决定另作......制作过程请看以下图片:
1)原来是用铝合金整体车制,然后钻、铣、锉,比较麻烦,现在改成分体制作了,图片中部的零件是用一小块厚点儿的材料,手工加工成这个样子,左、右零件是用小车床车制。右边的滑环,先攻出固定球头的丝,再将轴承镶好......
2)找两只内六角M2的螺丝,用锤子将其头部砸扁......
3)一边砸,一边测量厚度(操作时不可伤到螺纹),要求是刚好能放进联动臂的槽内,
不可太紧,但也不可有晃量,也就是说,手头儿一定要有准......
4)将两只砸好的螺丝头,钻孔(孔径1.5mm),并适当修整外形,看着顺眼了,OK!再
找一段1.5mm的钢丝,截下两小段作轴销(也可用断掉报废的1.5mm钻头后部一小段,但
要经退火处理)......
5)用很小的锤子轻轻敲击小钢轴的端头,铆出少许翻边(两头都要铆击处理),以防止小轴脱出。但千万不可铆紧!如过松,还可进一步铆击,可一旦铆过了头,就无法补救啦!......看看我的小锤子,虽然不好看,但好用,跟着我20多年了,哈哈!是用机枪子弹头做的......
6)将螺丝截成适当的长度,两边拧进球头扣......
7)将操纵臂和内滑环铆接成一体,外滑环的轴承处可适当打冲击保险,并向内打少许翻
边,防止外滑环脱落......
8)这一步,将内、外滑环铆在一起。用冲子冲击内环的孔,轴承被紧紧地挤住就不会脱
落了(这张照片是同事帮助拍的,太不清楚啦,有点遗憾)......
9)看看完成后的样子......
10)换个方向看......
11)将做好的滑动环操纵机构与尾桨装配起来......
12)再换个角度看看......
13)接下来,制作操纵摇臂。由于摇臂一端带有球头扣,所以使用塑料材料来制作,图中
是已做好的半成品(毛坯)......
14)烧热烙铁,准备好湿抹布,在热压前别忘记在球头孔中滴点机油......
15)在下边垫好一个螺帽,以防止钢珠热压过深,烙铁对钢珠加热时,用力要均匀,要一
次压成,并用湿抹布迅速降温,然后取出钢珠,用小锉修整外形......
16)车制一个小铜套,放入摇臂中心孔内,配好螺丝和两个平垫片,摇臂上钻出
舵机
连杆
小孔......OK!做得还算漂亮吧?
17)操纵摇臂已经装好啦!......
18)
活动
一下看看,很好!无间隙,还很灵活,非常爽!用手拨动一下操纵摇臂,图中是
变正距的情况......
19)这是变负距的情况......
20)再制作这样一个小零件,尾撬就固定在它上边......
21)尾撬就是这样固定的......
22)换个角度看看......
23)把这些关键的部件摆在一起,欣赏一下......哈哈!有点模样啦!向着发烧小电直的目
标,又迈进了一步......
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A:
谢谢刘老师,还有 (之八)没有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