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it possible to use 1 charger to charge 2 batterie ...
Is it possible to use 1 charger to charge 2 batteries ?

楼主(2003-03-17):
I got 2 batteries, 8.4 600mah (Feda)
but I only have 1 charger,
can I use a "Y cable" to charge the 2 batteries with 1 charger ?
thanks.

网友A:
可以。但不建议。
因为两组电池实际上已经并联在一起,充电可能会不均匀。以及充电时间会比充一只长一倍,并不节省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