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V尾混控加两个电调,能不能代替电直的混控?

楼主(2003-12-11):
我不太清楚V尾的控制机理,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不加V尾混控就可以,只要遥控器具备混控的功能。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我只有4VF没的混呀.所以想用这个外接的混控来实现,我知道有混控功能的遥控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