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混调线路板 !!!!!!! have a big problem!!!!

楼主(2003-03-17):
my 先豪打转,after a crash,tail motor touch on the ground,then
尾桨突然转速变的特高,不受控, 机尾猛的甩向一边
I think it's a "gyro" problems in the 混调线路板!!!!
too bad!!!!
anyone know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

网友A:
是不是快没电了,或者是接收线被挡到了

楼主:
no... I have already charged the battery fully!!!

网友B:
Y的我也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