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的起飞~~

楼主(2003-12-13):
我的飞达起飞时,必须把右舵打到最大离地后才不自转,检查马达没问题,现在用的GWS6050桨。
请问朋友们在起飞时,油门如果缓慢的加,是否需要打些右舵呢?还是一点右舵也不用打呢?

网友:

起飞是打右舵是正常的!

网友:

回 alexonline,再过一星期就有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螺旋桨的问题,刚才做了尾桨装上就可以拉,起飞打点右舵,升空后
不再自旋了
V型头刚开始让我真受不了,太灵敏了~~~~
后来才注意到我的二手飞达的平衡杆已被改成9cm长了。难怪灵敏的让我头疼,昨天晚
上用自行车辐条做了根16cm的装上,今天试了下就不是那么灵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2/13 06:39pm 发表的内容:
回 alexonline,再过一星期就有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