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ROM马达改制微电直无刷马达

楼主(2003-03-18):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17 07:10pm 编辑]

马达采用52X CD-ROM的主轴马达18T
电力是600mAh锂电
电调是JETI 30A+ICS100
续航时间12分钟

楼主:

马达需用0.4mm的线改绕成18圈的.

网友:

厉害,好注意,亏你想得到!

网友:

是你的飞达吗?很感兴趣.我也有那个无刷电机,有几个问题可否细说一下:1.该无刷电机调速器如何解决的2.一般600mah锂电最大安全放电按3c计算不会超过2A我测过飞达在用8.4v镍氢电起飞电流一般在4A以上600mah锂电如何胜任,是否多个串并联?3.锂电一般是3.6V(或有些标注的3.7V)的整倍数(2个串联)7.2V电压太低一起飞混控器就进会入保护,(3个串联)10.8V电压是否安全?4有否飞行绿象.

楼主:

1.此机不是我的
2.调速器要用无刷马达的电调
3.台湾有玩家已经试验成功用普通锂电7.2V飞一种叫“屁屁龙”的微电直,看样子7.2V也能飞而且电流也可支持到。

楼主(2003-06-24):

up

网友:

电机好找,电调那里去找?

网友:

电池好找,7-8c的800A锂电都只重15克,但电调太贵了,不会低于600元。

网友:

请问 applewong  ,7-8c的800A锂电可以在哪里买到?我也在广州。

网友:

"3.台湾有玩家已经试验成功用普通锂电7.2V飞一种叫“屁屁龙”的微电直,看样子7.2V也能飞而且电流也可支持到。"
他说的是台湾有玩家已经试验成功用普通锂电7.2V。不是7-8C的。

网友:

精通电脑电子线路的朋友,无刷电机在CD上有一套侍服电路,可否以此电路为基憷开发一套适用於飞达的电路的产品.报废的CD一文不值且数量极大,如果将其无刷开发出来用於电直或电动固定翼将会除了造福广大模友也开发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利废为宝保护生态,可谓一举多得

网友:

严重赞同!!请高人开发出简易无刷电调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无刷电机不是靠电压来调速度吗?为什么不在原来的无刷电机的控制电路前端加一个电压调节装置?这也很难?有工科的朋友请拍砖。

楼主:

不是靠电压来调的。即使是有刷电机,也不是靠调电压来高转速的。这方面我也不太懂,请懂直流电机调速的DX来讲讲。

网友:

几乎没有电机是用电压来调速的!
有刷电机是用脉宽来调速的。
无刷电机不但要调速,还要根据转速的要求对多组线圈定子对永磁转子提供一个旋转磁场(这就是无刷电调的技术核心),累死我了...而有刷电机的这项复杂工作就由电刷和换向器轻易地解决了!
也不知道胡诌的对不对,请拍板砖!

网友:

我知道提供一个旋转磁场要复杂的电路。但这个电路是直流供电呀,调节这个电路的供电电压能不能达到效果?
我也是外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6/25 11:11pm 编辑]

我也是外行,但毕竟学过通信。所以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地,但你的这种调节供电电压的方法是肯定不对地,是要死人地啊不对,是要出事地!

网友:

看来看行就是外行。搞不懂了,,,

网友:

有刷直流电机电调是脉宽调制,通过改变占空比,但输出最终经过滤波之后还是等效于调整电压
rcfans里边说电调可以增压增流,我觉得电调可以输出的最大电压就是电池电压,最大电流是由电池内阻,电调内阻还有电机阻抗决定的,也不会大于电池短路电流。如何增压增流?
唉,难道现在有什么新技术?~

楼主:

我所了解的有刷调速简单来讲原理类似于一个高速开关,试想一下,当直流电机串联在电池后,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开关。开关的通断速度就是我们调速的手段,当开关以100Hz的速度作高速通断动作时,马达的转速一定比开关作1000Hz速度通断时快。这就是电子调速的基本原理。电调有一项很重要的参数就是调制频率,性能较差的电调调制频率<1kHz,而高性能的则有达到2.4kHz左右的。一般玩电动车模的玩家对这方面比较懂行,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电调应该不是通过频率来调整吧。不过工作频率低,电机工作不稳定倒是肯定的,效率也会低。
还是占空比的问题,试想一下:开关工作频率为1khz,每个周期中开关接通持续的时间长短才是决定等效供给电机能量多少的因素,开关接通持续时间长,关闭时间短(也就是占空比大),输出端给电机供电的时间就长,电机输出功率就大。反之亦然。
如果占空比一样,比如50%,频率100hz或者1khz,理论上开关接通的时间是一样的(都只有50%时间接通,50%时间断开),电机输出的功率也应该差不多(这中间有些实际问题,我也说不清)
另外,电调工作频率高,输出端所需的滤波电容容量就可以做取值小一点,电调也容易小型化。
我是按照开关电源的思路去设想电调的,呵呵,电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我也不知道,还望指教~

网友:

模型用直流有刷电机一般是采用脉宽调速(PWM)的,即在一定的频率下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加到电机两端的等效电压来调速。至于基波频率则是为了改善电机的低速脉动性能,频率越高则低速越稳定,但对开关管的要求越高。开关管一般采用场效应管(FET),大功率时采用IGBT或GTR。
  无刷电机的电调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看看满街乱跑的电动自行车就是了。现在的电动自行车一般多采用无刷电机,24-36V,200W左右;分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两种,它们的驱动一般采用一片专用IC(如MC33033、ML4425等)加少数电阻电容及几个FET(一般是6个),成品市价也就¥150左右。稍加改动并用贴片元件应该可用于模型,可惜没试过。

网友:

唉,不错不错,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xj65882003/06/28 10:49am 发表的内容:
模型用直流有刷电机一般是采用脉宽调速(PWM)的,即在一定的频率下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加到电机两端的等效电压来调速。至于基波频率则是为了改善电机的低速脉动性能,频率越高则低速越稳定,但对开关管的要求 ...
有没有这两个芯片的详细资料

网友(2007-06-01):
引用 网友A:

马达需用0.4mm的线改绕成18圈的.

马达采用52X CD-ROM的主轴马达18T
电力是600mAh锂电
电调是JETI 30A+ICS100
续航时间1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