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斑竹:

楼主(2003-12-17):
斑竹:我在安装的时候主要遇到的问题
1、GWS安装螺栓不对,用随机配的螺栓才能够勉强装上,完全把侧版全部撤卸开了才安装上,费了我一晚上的时间;
2、配的螺栓全部是铝合金材料的,而相应的螺母是钢材料,开始不注意损坏了不少螺栓;
3、安装尾传动齿轮时,重新调整了主轴上固定栓的位置,才把间隙调整好;
4、我的机壳和刘老师的机壳不一样,有2对固定位置,但有一对无法连接延长接头;
5、460马达没有连接线、电容、子弹接头,线径和电容容量是多少我不知道(不懂啊!);
6、尾浆螺距拨叉设计的不好,大舵量容易脱出,正在想办法规避;
7、CCMP控制,用FF6XHs设备是不是应该选用SR3(SWSH3)的设置,但“副翼”和“升降”要反向设置,螺距不变。具体设置数据给我好吗?
8、调整各舵有困难:说明书给的尺寸不够,只好用常规方法(斜盘前后、左右水平为标准进行),如果微调就困难了;
9、该机没有离合器或单向轴承,你调整螺距和舵微调采用了什么方法?用设备的熄火降落开关行吗?
10、FF6设备无法设置油门、螺距曲线,你是怎么设置的?我准备动用FF9H设备了。
11、我用GY240陀螺,放在机头下面,可能还要做反向设置
12、问题不少.......今后再请教,因为我是新手还有就是我们的设备差不多,请你把必要的数据教给我,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12/16 08:07pm 编辑]

我是这样装的:
1.GWS舵机要上减振垫,但不要装那个铜铆钉一样的东西,然后使用CC原配的细纹螺丝,而不是舵机原配的粗纹。只有两个舵机安装比较困难,主要是位置太窄,上螺帽不容易。我想了一笨办法,用双面胶粘着螺丝冒,但从内侧放到螺柱上,再开始上螺丝,很快就装好啦!
2.螺丝用铝质才质确实不太坚固,一滑丝就坏,但铝材质量轻,也算是它的优点。呵呵
3.我装尾传统齿时感觉阻时较大,重新调整间歇后就好了。
4.第四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研究
5.460马达自己找的电线来焊,没装消火花电容,照常试飞,未见异样
6.尾桨拔叉是用一个螺丝锁住的,的确容易滑脱,只要在螺丝上再装个宽一点的垫圈就可消除。
7.FF6就用第3模式。在调节模式下,调整参数为负数就可以改变方向了。
8.装舵机时我完全没看说明书,因为我先前有装ECO8的经验,所以装这台机器还算得心应手,拉杆长度的调节也比较正确。要注意的是,当舵机装上后,暂时不要连接舵盘和拉杆,应先通电,使舵机处于中立位后再连接拉杆,以免不正确的转动造成阻碍烧坏舵机。装CCPM机子都要小心这个问题。
9.螺距是用FF6里面的PI-N功能来调,数字越大,最大螺距就越大,我是用的29%。另外在SWSH里面,要对第6通道进行设置,这里的设置是使用推螺距时,斜盘上移和下移之间的间歇是多少。数字越大,变化越大,数字越小,变化越小。这些设置要结合机械部分的调整一起来调,单纯调电子参数有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最后还要根据实际试飞状态再作细调,特别是要注意听声音,观察螺距变化对马达负荷带来的影响,听转速的变化。最佳的效率应该是:转速最快、升力最大、电流最小。
10.同上
11.GY240应放在离主轴越近越好。
12.我的FF6参数是:
SWSH 3
1   +50%
2   -50%
6   +40%
PIN-N   29%
另外,FF6由于不能调曲线,所以旋停螺距是由HOV.PIT旋钮来调的,这个就只有在试飞时灵活调节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