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怎么了?

楼主(2003-12-18):
自从我开始玩油动的以后,小电直就不能飞了。
一推油门,就点头炸脑的,颠簸得厉害,大桨居然会打到尾杆。
不知是不是吃油动的“醋”

楼主:

版主,帮帮我啊

网友:

你的电直严重吃醋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直升机?飞达 or 先豪?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2/18 08:51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什么直升机?飞达 or 先豪?
先毫,
原来还好飞,后来掉水里了。晒干后就一直没好好飞过。
调试了一下,觉得应该没坏,红灯是亮的,各方面都可以的。
不知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豪点头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试着把平衡翼杆加长点试试

网友:

主轴是碳纤的吗?如果是就检查下。
碳纤的主轴很容易出现劈裂现象,特别是上面的固定销附近。
不拆下来,不容易发现。

楼主:

下面引用由realflightg22003/12/19 08:32am 发表的内容:
主轴是碳纤的吗?如果是就检查下。
碳纤的主轴很容易出现劈裂现象,特别是上面的固定销附近。
不拆下来,不容易发现。
主轴早就换成钢的了。不知是不是电路坏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ealflightg2在 2003/12/19 06:08pm 编辑]

那你试一试把平衡翼与水平面的夹角加大,我曾试过加大到45度,飞起来相当稳,悬停时可以3-5秒不动摇杆,但损失了灵敏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3/12/18 09:42am 发表的内容:
自从我开始玩油动的以后,小电直就不能飞了。
一推油门,就点头炸脑的,颠簸得厉害,大桨居然会打到尾杆。
不知是不是吃油动的“醋”
1.点头不应该是电子部分的问题,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仔细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损坏,再检查下大桨是否变形,或重量不一样。
2.打尾桨   是否尾管变形了,因为先豪的尾管不象飞达是平的,而是向上倾斜的,大桨和尾桨自己应该不会变长的。
3.吃醋的可能纯属玩笑,请别介意拉

楼主:

下面引用由realflightg22003/12/19 06:06pm 发表的内容:
那你试一试把平衡翼与水平面的夹角加大,我曾试过加大到45度,飞起来相当稳,悬停时可以3-5秒不动摇杆,但损失了灵敏度。
此法试过,没用。而且我觉得不是副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