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初学者严重严重严重请进!!----一种行之有效的练习方法!

楼主(2003-12-18):
我的朋友两周前刚买了架飞达,昨天我去他那居然他已经可以很好的旋停小电直了,更不可思意的是电直主桨和尾桨没有任何损坏,询问后得知他在练习时用了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特别适合处学者,看下图;

练习一段时间后,如果你可以在线的范围内灵活的旋停和稳当的着陆,就可以把线加长或拆除了。可是这样虽然旋翼不会损伤脚架也还是会折坏的,最好有个练飞架,没有也没关系,我的朋友因此又自制了一个着陆装置,如图
端头套管用拉杆天线其中的一节制作,内径5毫米,套上去非常紧固,不用加螺丝固定,小轮上的弹性钢丝用雨伞骨架里的细钢丝,内径0.75毫米,不粗不细,弹力很合适

平常不飞时可把钢丝前端撤离卡口放松,以免钢丝弹性下降

一般加4个轮子较好,因为脚架前后都会有撞坏的可能性。由于图中的机子是我的,我只加了两个轮子,目的是使尾部抬高几厘米,防止降落时尾桨剐到地面

加上两个弹性小轮后,降落很柔和,就像踏在棉花上一样。也不用担心它会前后滑动而不能定点着陆,我试过了,只要降落刚触地时不断调整前后的杆量,依然可以准确定点着陆。
加4个轮子质量也不重,一共才8克(跟轮子大小有关,我的是1.2厘米的玩具车轮),两个也只是4克

网友:

这种好贴应该固顶的

网友:

棉线那节我没看懂,捆了以后应该是飞不起来的哦?

楼主:

to alexonline;   在棉线拉紧时当然飞不起了,正是要它飞不出棉线的控制范围.这样电直就不会撞墙或撞到障碍物,但在棉线长度内肯定是可以灵活起降的,不信你可以马上试试,棉线是很软的.
我建议广大初学电直的同行都试一下,这种方法的确可以减少零件损坏率!

网友:

不错,初学者,练习的好方法啊!

网友:

图呢?看不见。

网友:

我看不到图片阿!!

楼主:

我也不懂,前几天刚发的新帖子,昨天还行,今天就看不见了,问问斑竹吧

网友:

建议重新发图片!

楼主:

可以看了,可能是服务器忙,多刷新几下

网友:

哈哈,看到了.好马上试试!!

网友:

看不倒图!!!郁闷中!!!

网友:

现在图还没看到吗?我用文字描叙一下:
    在四根脚架支杆与两根脚架滑撬的四个连接处绑上4根棉绳,另一端量长度一样后都绑在一起,即4个连接处和1个绳结呈正4面锥体。在绳结处再绑一根约1米长的棉绳(长度可自定,以不碰东西为准),另一端绑于书本、重物或固定于地面。这样,在棉绳未拉直的区域内都可以自由控制而不怕撞东西。

网友:

呵呵!好办法!回家试试!谢谢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12/24 05:29pm 编辑]

昨晚试了,不过惨了,一到线拉直飞达就侧摔下来,赶都赶不急,检起一看,居然摔短了平衡杆!天!以前撞天花掉下来也没这么惨啊!

网友:

盲从

网友:

下面引用由skymouse2003/12/24 11:19pm 发表的内容:
盲从

网友:

我也是,想想不错,一试不怎么样

网友:

帖中的首图没错,但nemnem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告诉大家,我想来的这个练习方法还是有效的,两周多前我还是菜鸟,经过练习,现在可以悬停了!
题图中没有介绍的是我练习时是加练飞架的,这样被扯拉跌时电直才不会翻身;还有,用这个方法时不能像放风筝一样把电直油门打大让它绷紧,这是关键,有根绳子拉着的目的是当操纵缓不过来时不至于撞墙,如果把油门打大绷紧绳子,那么电直被扯向运动的反方向,这样是练不了的。

楼主:

澎湃菜鸟!你还说,就你关心你家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