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和平衡翼

楼主(2003-12-22):
商品目录里的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达能直接用于9。6V的雷鸟吗?
还有平衡翼怎样才能固定好,好象有螺丝孔,但我没找到螺丝。

网友A:
该马达可以用在雷鸟上。平衡翼杆的螺丝在控制内盘上,是锁入式的内六角,仔细找找吧。

楼主:
是用什么专用工具吗?
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