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mnem

楼主(2003-12-22):
我想问下你那个电直的起落架栓棉线的时候,在四个脚栓棉线需要拉直吗,然后再在中间固定一根线。

网友A:
要求不高,4根线等长就行了,也不用特意把它绷紧,中间不用加线了,最主要的还是下面那根长的,在它的范围内使电直旋翼碰不到障碍物或墙壁

楼主: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