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先豪乱晃的问题

楼主(2003-12-25):
请问各位DX,小弟的先豪离地一会就会乱晃,然后就掉下来,有时大桨还会打倒尾管,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用的还是原装的主轴吧,如果是的话,那估计就是主轴有磨损,造成间隙过大了。

楼主:

已经是换成是金属主轴了,原装的也会,更严重。间隙是指主轴跟转盘之间?

网友:

我的先毫和你一样的。
以前还好好的,最近就有这种现象了。
你摔到过吗?

楼主:

我的已经摔了无数次,脚架、尾桨都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遍

楼主:

飞达或雷鸟会不会呢?要不要换成雷鸟的机架?

网友:

飞达雷鸟没有这种情况,只有先豪的最多。

网友:

我的也是,调过很多次,还是不行。很是烦恼,而且好像是突然变成这样!!

网友:

先豪的旋翼头设计可能有缺陷

网友:

下面引用由gqla2003/12/25 10:08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也是,调过很多次,还是不行。很是烦恼,而且好像是突然变成这样!!
我的也是,突然变成这样!!
不知是不是电子部分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电子部分的问题,我打算换成雷鸟的机架。请问各位DX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先豪电直确实容易发生摇头现象。
1、可将两只大桨适当拧紧些
2、将电池适当前移,即故意把重心调的靠前点
3、一定要避免双桨现象
经过以上处理后,会有所改善......
lxd1954

网友:

不关调整地事,听飞扬地说,先毫前一批货,都有这问题。唉!倒霉啊!

楼主:

我已经换成雷鸟的机架了,还没试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3/12/27 10:48a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换成雷鸟的机架了,还没试飞
你用的还是先毫的混控吗?还有晃动的现象吗?
请速回应!

楼主:

我今天飞了一下,晃动是没有了,但是飞机在离地时以前是向左偏,现在是向右偏,不知道各位dx有什么方法呢,我还是不大会飞,以前飞先豪,刚刚会一点悬,就发现会乱晃,现在换成雷鸟的机架又要重新适应。

网友:

    各位只要将先豪机机的二个大桨的螺丝上紧一点即可解决,越紧效果越好,不过每次要用手拉直二片桨才能飞,不能自动甩开。个别飞达和其他机有时也会有此现象,也可如此解决。
    祝大家新年愉快!

楼主:

问题是我已经把先豪的电子部分搬到雷鸟上了,还是飞不好,唉,好灰心。

网友:

这种现象好象叫"气动弹性发散",具体记不清了,旋翼机和固定翼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翼尖失速造的,,如果旋翼翼尖有一个适当的后掠角是不是会好一点? 还有就是与旋翼材料的强度有关,不知说的对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3/12/28 06:49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飞了一下,晃动是没有了,但是飞机在离地时以前是向左偏,现在是向右偏,不知道各位dx有什么方法呢,我还是不大会飞,以前飞先豪,刚刚会一点悬,就发现会乱晃,现在换成雷鸟的机架又要重新适应。
也就是说,先毫的结构有问题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