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电直追踪现象求助

楼主(2003-03-19):
经过耐心等待,今天3000mAh镍氢
电池
及原配大桨终装上了我最近买的二手京商电直,消除双桨现象及调好桨矩后,在紧张的心情下随着马达轰鸣声京商缓馒而稳定地向上升起.这时尾部开始慢慢地左右小幅度的摇摆,放下来将
陀螺仪
灵敏度减到75%再升起,毛病依然.再减到50%锁不住头了.请教各位是什麽原因?我用的陀螺议是GY240,尾
舵机
是迈托的MC-100普通舵机.是否要用高速舵机?

网友A:
感度调到70-75%应该是很正确的。
下一步请将尾桨拉杆连接在舵机摇臂约1.2cm长度的位置上,不可过长,过长就会有追踪现象,短一点反而会消除。

楼主:
现在舵机摇臂已小於1cm了,但仍有追尾.

网友A:
那请试试尾舵用普通舵机,因为没有在这机器上试过微型舵机,我用Futaba S148普通舵机就不会这样。

网友B:
这个东东的 尾浆钢丝很细的还套在塑料管里。减少拉动阻力。

楼主:
追踪现象已解决,原来是错将GY240的AVCS开关置於ON了.谢谢各位!

网友A:
AVCS置ON是锁尾功能,其实是可以使用的。有机会可以再试试,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