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眺!!

楼主(2003-12-26):
因为想玩电直,所以总在考虑它和油直哪个更经济?简单粗略算一下结果如下:
由于两者只有动力差别所以只比较动力方面,机体设备包括舵机陀螺等视为一样
30级
1.电直:
无刷电机及电调:2500元(飞3D没问题吧?请电动高手鉴别)
电池组(3500镍氢):3组每组16节每节40元=1920元(40元能买到吧?请电动高手鉴别)
充电器:1000元(能买一个中档的吧?请电动高手鉴别)
总计:5420元
消耗费用为电池:1920元
可飞行时间:400小时(3X800X10/60)
(电池寿命800次每组每次平均飞行10分钟(能达到吧?请电动高手鉴别)
2.油直(以下内容请油动高手鉴别)
发动机:850(OS32)
附属设备:400(油泵,启动机,点火器,热火头等)
总计:1250元
消耗费用:7050元
1.油:6000元(飞行时间:400小时)(400X60/10X0.25X10)
(每箱油250ML平均飞行10分钟每升素油按10元计)
2.发动机:850元(400小时总要换一个吧)
3.离合器部分消耗:200元(实际应远高于此)
诸位朋友你说该飞什么呢?

文字

网友:

电动要不了这么贵,充电器可以用7xx左右的,电池镍聚合物锂电,每次飞15分钟以上。还有,你算的是大电直,如果小电直的话,要便宜很………多!

网友:

好象大多数人都是傻瓜……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飞油直。

楼主:

我的估算有问题吗?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飞油直的很多,而飞电直的却很少?

网友:

3500的松下还没在国内正式发售,3300的SANYO,5x一节,GP,4X一节.一定要无刷?如果是ECO8类型的话,好一点的540级的有刷配个中档电调是一样玩的。小电直好像也没必要。

楼主:

小电直的好处就更不用说了,我是说大家飞的最多的油动的30级!

网友:

飞油动也没啥不好!各有各的乐趣,贵并不等于不好,便宜也并不等于好。并不是说因为电直便宜,我们就要转投电直。遥控模型是兴趣爱好,自己爱好什么就玩什么,管它谁说什么,自己高兴就OK啦!

网友:

我玩飞达,才1600搞掂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飞电直的确很经济,之所以绝大多数飞直机的模友都飞油直,是因为他们偏好油直!而没有其他原因?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

或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体验过飞电直的乐趣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12/26 00:39am 编辑]

道理很简单啊,电动汽车现在也有生产了,问问为什么大家都不开电动的呢?电直毕竟算是新生事物,因为有了高性能低重量的电子产品,才让小电直成了大家能够接受消费品。 具体飞哪个要看自己的兴趣和经济条件了。
飞达,雷鸟一类的小电直不能算是高性能的直升机,要入门还可以,强烈推荐新手使用!!如果想一次投资3D电直花费和中高档油直相当,logo10需要1万人民币左右。
如果你条件允许,我建议你先选择自己喜欢的尺寸,picco pro, MS hornet是一个级别,robbe的eolo比它们大3分之一,然后是eco8,logo10,logo20,logo24,再大就是jocker了。还有一种是选择合适的油动机改电动。
如果不需要30级尺寸的机器,设计和做工上你可以考虑robbe的eleo,用无刷飞3D游刃有余。
另外说一个auto的问题,如果是无刷电机,可以不用主轴单向轴承。因为无刷结构和有刷不同,不通电情况电机轴转动是没有阻力的。还有对于小电直因为旋翼质量小,自旋降落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飞油直的都知道,60做auto会比30机器安全很多。

楼主: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电直性能是否已经可以甚至超过油直了?当然5年前我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而且经济性上已经远远超过油直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初投资大一些,可最后都会省回来呀!并且希望电直高手们告诉我怎样配置能够达到飞30级3D电直要求,我不想胡里糊涂地开始玩,想先弄明白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说哪个性能更好。打个比方就是拳击赛,是需要分级别比较的。
小型机电直一定是比油直强,因为发动机无法实现微型化。但并不能说小型机就比30油直便宜,你可以问问choi他的hornet配下来花了多少钱。
30以上的中大型机,电直的性能和动力组是直接相关的,但是高性能的代价是高价格。从现在的国外市场来看飞油直还是比飞电直性价比更高。

网友:

呵呵 又看了一下你的头贴。我的建议是初学者先用飞达,雷鸟入门,飞满400小时(这样会省下一大笔摔机的费用)。到时候估计它们会有3D类型的产品,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对直升机的认识也会有质的提高,选电还是油就会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12/25 11:38pm 编辑]

看看这个片子(30M)你就不会考虑电直性能的问题了,机器是90级的油动fury改装。http://www.jkheli.com/video/JK_IONflight.zip
关键是银子问题:)

楼主:

求各位大侠具体论述一下,就油直30级与电直详细说说.我不信难道就没有即飞过30级油直又飞过差不多大小电直的模友????

网友:

我告诉你国内应该没有。我去年开始问电直问题时5irc里面根本没人理我,不是他们不热心,是因为没人知道。最后只能去米国的网站看新鲜了。
上面提到过的小电直我基本全过过手了,大的条件不允许。我的意见是自己的技术是第一位的,玩模型不可能考虑一次性投资。

楼主:

很感谢你,因为我以前飞过油直已过悬停关,并且可以说对油直机已有相当认识.考虑到下一步航线练习和3D练习会很费油,而且我也很喜欢电动的(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所以想采用电直!按照您的说法我选择电直是没有问题的!!还想恳请您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电机,电调,充电器等品牌及其大致价格.再次感谢.

网友:

言重了,不用这么说话的。我就是尽量提供自己知道的信息而已。
要想飞30级的,费用还是第一大的问题,如果为了省钱,现在这个阶段上油动比较现实。这里先不说设备,你应该都有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大电直的方案。因为快回国了,直接买国外成品电直零配件是个问题,logo10或20德国800到1000欧元可以搞定。另外就是以翼手龙30或50级为基础改电动的,加装电机固定座,改CCPM(减重),电机和电调需要投资4500人民币左右,具体的电机型号和电调我没记。使用24节电池,充电器看你是否用锂电了,中档价格的在1200人民币以上(我用过Simprop Intelli-Control V2,需要13V6ah的稳压电源,外场需要接12V汽车电瓶,设计非常不错就是俺没车外场用不了)。
给你一个网站可以看看国外电直的价格,好有个参考。www.rc-city.de 德国最专业的电直销售网站。

楼主:

希望以后多沟通,如有不明白的还希望您不吝指教.我也认为买机不能不考虑配件问题,因此,我想改装油动(翼手龙,HIROBO,JR)的这样就解决了配件问题,另外你提到要CCPM,是不是必须的呀?现在国产的无刷电机也有,所以我想价格没有太大问题,我前面的价格应该能作到!什么时候回国到上海来,我们交个朋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