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大师:电机太烫了,咋办?

楼主(2003-12-26):
我用刚从商城买的锂电12V的飞的好爽,可不到两分钟,因担心
电机
烧坏,摸了下电机轴,结果烫了个泡,
电池
也有微温,电机也是商城的,是不是要把攻角调小,还是?怎么调

网友A:
用的啥电机?如果是280规格发热就大,用360的吧,发热量很小,可以用手长时间摸。另外,攻角也是一方面问题,动力强了,攻角就不需要那么大,调小了反而省电,而且更稳定,因为转速高了,惯量就大了。

楼主:
是商城的AKE280PML,360的我没有,不知哪有?是不是铁尾盖的那种

楼主:
另外,我用雷鸟大桨,攻角用手调小后,一小会就不行了,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280P的发热量肯定会很大,换成360的就明显好很多了,商城里有,是专为12V锂电优化的。雷鸟的桨很硬,不太好调,可以用热水加温后再压一下,定形效果较好。

网友B:
恕我冒昧,其实大浆可以用普通理发用的电吹风边吹边调很方便的,我就调到了风门到顶,刚好离地,慢慢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