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器1730S的问题

楼主(2003-12-27):
我用稳压电源为1730S供电,电池是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组,稳压电源电压12V时电流已达1.9A,12.9V时达到3.2A(我的稳压电源的最大电流),因此我无法知道恒流值是多少?请问版主:
1、1730S充电初期的恒流值大概是多少?我的1730S电流是否正常?
2、这样大的电流对电池寿命有否影响?
3、赠送的E400电源空载电压12.9V,连接1730S使用,能否满足恒流要求?功率够吗?

网友:

好象是不要超过1A,否则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E400功率太小,比较容易烧掉。

网友:

我觉得没有1a哦,手边没有万用表,1300mah要充2个多小时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3/12/27 07:24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没有1a哦,手边没有万用表,1300mah要充2个多小时
帮帮忙,帮我测一下吧,我想知道我的充电器是否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3/12/27 08:11pm 发表的内容:
帮帮忙,帮我测一下吧,我想知道我的充电器是否坏了。
只有回家才可以,先看看哪个兄弟帮忙测一下

网友:

对锂电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A,最好在500mA以下,有助于提高充电性能和维持锂电寿命,切不可大电流急速充电!!!!这不是镍氢或镍镉!!

楼主:

版主说的极是,但恒流限制应该是充电保护板的功能啊,总不能让我在供电端先恒流吧,现在3A多的电流,我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恒流不归1730S管,建议最好接标准的稳压电源,因为1730S是一个逻辑控制器,它控制由恒流到恒压的锂电充电过程。我有个好办法,在你的电源后端接一个12V以上的三端稳压元件,接串适当的电阻进行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