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架式浆是否可用于电直

楼主(2003-12-28):
容易坏

网友A:
画蛇添足

网友B:
我想主要是自己制作方便吧

网友C:
摔壞了 會不會心疼啊 佩服你改造的心情

网友C:
有沒有考慮到[橫向]的撞擊力會很大 因為大部分的的撞擊力道都集中在翼尾可要多加強 不过也許你的飞行技术很好 我多慮了

网友A:
软桨不如硬桨好,你这样是不是把桨变得越来越软了?

网友C:
毅力堅強 精神可佳

网友D:
这浆是挖空的
表面贴了玻璃纸吗
不然不能飞

网友E:
你的方法很不错,适合有一定飞行经验的玩友尝试。等大家都飞CP了,这种构架式主浆就该普及了。附图是picco pro 的标准木质构架式主浆。

网友E:
买到它很容易啊,不过价格不便宜呢。零售35欧左右吧。
我原来那套已经转给别人了。不过你看着图应该能自己做的,尺寸和feda主桨差不多,前后沿平行,我记得翼型好像是平凸的。木材你可以以用松木或桦木试试,原产品的木质估计是桦木,比较结实。另外翼端前沿的凹槽是用来镶铅条配重用的,可以增加旋翼的稳定性。

网友F:
支持你

网友E:
最好的当然是碳纤维,就不用做构架式的了。
我说桦木或松木就是怕你用桐木。这么小的结构,必须保证一定的强度,不然一碰就碎,谁会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