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脱胎换骨了!

楼主(2003-12-28):
换上12V的AKE酷版锂电后感觉就是不一样,动力一下强很多,油门不到一半就飞起来了,飞了个对头后发现地方还是小了点,以后要换大点的地方飞了,哈哈!

网友A:
财神那是你吗?

网友A:
你在室外的有风天飞过吗?

网友:
室外我飞过,不过有风没试过,可能是因为地方不宽阔,所以没什么大风

网友B:
财神,你的里电飞多久充呢?如果每次飞了没把电飞就继续充对电池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C:
最好是用完了电再充。
虽然锂电可以随充随用,但锂电是有充电循环寿命的,充一次少一次,所以尽可能是用完了电再充,可使寿命更长。

网友D:
电调还是原来飞达的吗?你的电机是370的?

网友:
是的,电调没变,电机是280的,准备换成280的竞技型的试试看效果

网友E:
请问vidct,您说里电有寿命,那么一般的里电寿命是多少次充放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