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个低级错误,希望大家不要象我一样!

楼主(2003-12-28):
最初开始飞的时候总觉得飞机晃来晃去不好控制,后来无意中发现陀螺仪中点灯是红的,原来是我拿到就开始飞还没有调过陀螺仪的中立点,利马调整,调成绿灯后再飞,哇,问题解决了,飞机很稳也!

网友:

为什么要调成绿灯?我的是红绿灯都亮,红灯亮.绿灯亮.还有红绿灯都亮.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当你不动的时候应该是绿灯亮,说明找到中立点了,如果调好后飞机转动就会有红绿交替亮的情况。
看来你也没有搞懂,呵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招潮蟹在 2003/12/28 10:38pm 编辑]

   機身靜止時 紅綠燈同時亮是正確 偏紅或偏綠 會影響尾舵左右偏向的補償量

网友:

晕,我的调的红色就稳了,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呢?如果是红绿交替的话会逆时针转,正常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3/12/28 11:34pm 发表的内容:
晕,我的调的红色就稳了,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呢?如果是红绿交替的话会逆时针转,正常吗?
    這表示你的尾電机推力不足 但是可以用發射機的[微調]來調整 然後把陀螺儀的 GAIN調到最大也就是最靈敏

网友:

建议财神贴几张调陀螺的照片,图文说明一下怎么调,让我们这些菜鸟也学一下,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28 10:36pm 发表的内容:
機身靜止時 紅綠燈同時亮是正確 偏紅或偏綠 會影響尾舵左右偏向的補償量
红绿灯同时亮?好象只有一个灯吧,今天回去再试试,看是不是我弄错了,然后再把PG-03的说明书看一看。

楼主:

说明书:

研究过了,要两点灯都亮才是中立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3/12/29 03:47pm 编辑]

说明书上好象写的是同时亮才是中立. 陀螺仪的中立点调节没有定式。不一定是红绿灯全亮、或红亮、或绿亮是最佳,应依尾马达的性能而定。能让尾马达稳定的设置就是最佳设置,不必在意是哪个灯在亮。

网友:

陀螺仪的中立点调节没有定式。不一定是红绿灯全亮、或红亮、或绿亮是最佳,应依尾马达的性能而定。能让尾马达稳定的设置就是最佳设置,不必在意是哪个灯在亮。

网友:

   哪一個燈亮 它都可以工作 只是偏向的靈敏度會有些微差異修正度也不同 建議尾电机 过強或太弱 應由發射机微調來調整

楼主:

我就是这样的,当调节为两个灯亮的时候,然后再来调节发射机的尾舵微调让飞机飞起来在1米高左右的时候不会左右偏就OK了

网友:

我的在两个都亮的时候,会顺时针转啊,这个条微调吗?

网友:

调遥控器上的微调(微舵)吧,应该管用
说明书上说两个灯同时亮是中立点,最佳位置,但每次飞之前都发现不是红灯亮就是绿灯亮,每次都要调后来懒得调,不管它也还是一样飞,

楼主:

下面引用由alexonline2003/12/29 08:07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在两个都亮的时候,会顺时针转啊,这个条微调吗?
调微调应该有用

网友:

我明天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