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直尾桨

楼主(2003-12-29):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3/12/28 05:43pm 编辑]

刚买的二手飞达,原来尾桨用的是EP6050,但飞机升空后自旋,后来自制了尾桨后问题解决。
材料非常好搞,就是饮料瓶子。
电直尾桨是很费的,把我的做法与大家一起分享哦~~~(制作方法不是本人原创,是在飞行披萨上看到的)

网友:

我正想说呢,昨天才做好的,今天试了一下,happy!
把尾桨用双面胶粘在裁减好的2L的可乐瓶上,用美工刀画出痕迹(2片),然后剪下来,需要注意的是,桨倾角必须一致,不然震动很大,然后将损坏的尾奖处理一下, 让他只剩下桨根,注意需要保留有倾角的那部分,然后贴上双面胶(中间有泡沫那种,我买成3。8元。一点点就够了),再把桨叶粘上去就ok了。
接下来,需要调试,因为手工的桨一般都很难对称,有很大的震荡,自己找个电机把尾奖直接接在上面转转看看,那里不对就重新贴一下,直到基本没震动了为止
接下来还要重新调整陀螺,这个不用我说了撒
今天飞的时候有几次都是尾奖直接着陆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我的陀螺的setup点已经顺时针快到底了,机器才能平衡,是不是有撒问题呢?

网友:

马力够吗?更担心的是这样的桨会不会影响尾马达的寿命。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mnem2003/12/29 08:16pm 发表的内容:
马力够吗?更担心的是这样的桨会不会影响尾马达的寿命。
应该 是够了,我感觉还是挺稳的,陀螺我顺时针调到底了才能够稳住,这好象是尾奖的推力比较大吧?

网友:

不错 不错!  我也想过! 就是没有做!

网友:

下面引用由急速2003/12/30 11:24pm 发表的内容:
不错 不错!  我也想过! 就是没有做!
你买的小飞龙飞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