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问个问题

楼主(2003-12-29):
我今天飞的时候,基本上能够稳住一会了
但是一飞起来以后,飞机就向左飘(尾巴朝我),我把右移微调都调到最大了,飞机任何慢慢的往右走,可以给右舵休整,这是不是机体没调好?我的
舵机
有点松?
还有我的陀螺,他们都说要红绿等都亮才是正确的 ,我只有它在红色的时候才能够稳住飞机,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尾
电机
的力量太大了?
还有里电,我每次飞了都会把他充满,但实际上电根本没用完,因为我飞一段时间都会去修一次,这样的话会影响
电池
吗?什么时候算了电池没电了必须充电,我用的是没保护那种,所谓在地上飞不起来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
在用手调整大浆倾角的时候是用手扳住不放还是很快的扳一下?
问题有点多,请回答详细点哈,谢了

网友A:
1.机器飘来飘去是正常的,没有绝对最稳定的设置,都需要不断的打舵修正。但设置较好的机器,会感到更稳定。
2.陀螺仪的中立点调节没有定式。不一定是红绿灯全亮、或红亮、或绿亮是最佳,应依尾马达的性能而定。能让尾马达稳定的设置就是最佳设置,不必在意是哪个灯在亮。
3.锂电的特性是记忆效应极低,可随充随用。锂电最怕的是过充和过放,过充比过放更有危害。推油门到最高位,只能离地1米时就不要再飞了,这时需要充电。
4.调桨时随便用哪种都可以,有时需要两者结合,没有定式。:)

楼主:
嘿嘿,谢谢
我今天早上又去飞了,现在已经可以娃跳了,但是没没好稳
我用的自制的尾奖,感觉很不错 ,坏里2次,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B:
陀螺儀參考 http://www.gws.com.tw/chinese/service/book/c_aux%20circuits_manual.htm

楼主:
我用的商城那种专用的1730s充电器,大概要充多久呢?

网友A:
充到指示灯变为纯绿色就充好了,大约要3-6小时。

楼主:
在蛙条的时候尝试用微调来稳住机体,但是我的附翼的微调已经向右到底了,飞机仍然会向左飘,怎么办哦?
我把舵盘拆了升了一搁,结果又向右偏了,郁闷

网友A:
如果你装了V头,就把舵机上的舵盘连杆往里面收一格,再调一下舵机的位置。

楼主:
舵机的位置是用 双面胶固定的,怎么调呢
还有那个陀螺的 gain是调大还是小好呢,我用的是商城里的印刷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