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还好的,今天玩电直出了个问题?

楼主(2003-12-30):
尾巴一顿一顿的晃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象接触不粮一样电流象一阵一阵的感觉,是不是
电机
快坏了?

网友A:
对
基本上是快坏了

网友:
刚飞了一个小时不到就坏拉,刚换的

网友:
请vidct快把自制尾马达盖方法上传,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3/12/29 09:49pm 编辑]
那里有尾电机尾盖卖啊

网友A:
用280马达的尾盖改,我就是用的280马达的碳刷改的,比原来的碳刷尾马达的碳刷还大,估计可以飞狠………………久!!!

网友:
大很多,那也行啊。猛

网友B:
V兄快上图啊,我正有几个280电机尾盖闲置在一边呢。快快快,先说说也好。以V兄的才能和我等的悟性,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虽然自己加点工,把大的变成小的不就成了?以兄之悟性,偶说于此,你必明了,哈哈

网友C:
對啊 很簡単的 基本上你要有小銼刀 和醫療用的夾棉花的小夾子 施工會比較方便 十幾分鐘就完成了 大家自己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