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飞的有多稳

楼主(2003-12-30):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2/29 10:17pm 编辑]

ftp://5imx:5imx@lightseraph.vicp.net/loverich/KIF_7529.rar

网友:

我的雷鸟至今还没好好飞起来呢,一飞就乱串

楼主:

呵呵,我换了不少东西呢:V头、锂电,还准备换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pinguo2003/12/30 09:08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雷鸟至今还没好好飞起来呢,一飞就乱串
    這確實很難过 只是不知你飞多久了 如剛開始而已請多再加油
真的一直飞不好 那就改裝吧 動力和電池不需改 只簡單改其它就很好飞 可參考我的[主頁]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30 10:01am 发表的内容:
這確實很難过 只是不知你飞多久了 如剛開始而已請多再加油
真的一直飞不好 那就改裝吧 動力和電池不需改 只簡單改其它就很好飞 可參考我的

你就是efly98上的那个吗?

网友:

   被你抓到了

网友:

看来最奇怪是我了,最早有雷鸟的人,当时飞得最好的人,现在居然不能悬停!!!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30 12:54pm 发表的内容:
被你抓到了
嘿嘿,我早就看过你的哪个在主轴上加可珠子那个图片了,那个有什么用呢,怎么加上去?

网友:

   喔 那個也是參考二代机的 目的在讓十字盤更精確的偏向 虛位更小 裝上去後机体飞行旋停時會非常穩定 不信可試試 很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12/30 01:25pm 发表的内容:
看来最奇怪是我了,最早有雷鸟的人,当时飞得最好的人,现在居然不能悬停!!!
    怎麼會這樣 莫非你功力大增 走火入魔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30 05:53pm 发表的内容:
怎麼會這樣 莫非你功力大增 走火入魔
是飞3D机多了,现在飞回直升机反映不过来了,还有飞机也老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30 05:47pm 发表的内容:
喔 那個也是參考二代机的 目的在讓十字盤更精確的偏向 虛位更小 裝上去後机体飞行旋停時會非常穩定 不信可試試 很讚
怎么加呢?能够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

   簡單的說 你找個內徑0.3公分的銅管 長度也是0.3公分 外型要加工磨成半球型
把旋翼頭下方的小鐵條拉出來就可把旋翼頭全組拆下 套上磨好的半球型銅管再套上一截橡皮管 這橡皮管可防止撞擊時的衝擊 長度剛好頂到旋翼頭下方既可 之前有試過用彈簧 但效果不好 於是改良成現在的樣子  不是簡体字不知你看懂嗎
    也有人學我但是他用項鍊的珠子代替 聽他說效果也不錯

网友:

半球型?不太明白,你能够把你的悬翼那部分照个大点的照片特写吗?

网友:

   已經最大了 再大會模糊  半圓形是向下放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招潮蟹2003/12/31 02:45pm 发表的内容:
已經最大了 再大會模糊  半圓形是向下放入的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31142026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311420261.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311420262.jpg)
基本上看明白了,半球是为了减少摩擦吗,上面的哪个是橡胶吗?

网友:

    半球是定位用的 上面橡膠是舵机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