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大电直了,配置您给我定!!

楼主(2003-12-31):
[这个贴子最后由想入飞飞在 2003/12/30 07:08pm 编辑]

机体:HIROBO-ZTS,RAPTOR-30V2,天子30,SL-30H(CCPM)
以上机型改电直您认为哪个最好(综合考虑:价格,配件,机体结构,重量等)
舵机:采用GWS
尾舵:PARK HPX F/BB 19g
螺距:MICRO/2BBMG   28g
水平,副翼:PARK HPX/BB 19g
接收机:采用GWS
R8D 20g(采用飞高6108YY 16.5g如何?)
电动机:珠海GS
GS0418-B36-56-09 250g
**电子变速器**
KONTRONIC,MASTER,SCHULZE(还有什么选择?)
我咨询半天,真不敢相信国内买不到?还望各位朋友帮忙!!价格1500元左右
电池:
PANISONIC 3500mAH NI-MH 14节一组(已在CTJ处购买) 840g
充电器:
APEX 0或SCHULZE ISL6330DRS(还有什么选择?1500元左右)
已有遥控器:FF9,陀螺仪:GY502
以上配置是否可行?如有那里不妥,敬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了
另:有以上设备的店家朋友给个报价(别宰我呦!)

网友:

Cool!!!!!!

楼主:

给个意见哪!!老大

楼主:

飞过大电直或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8858,求你们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dheli在 2003/12/31 00:44am 编辑]

先行者啊!我知道的也不多。
机体你可以考虑raptor30V2。HIROBO-ZTS我没有接触过估计会比raptor重。SL-30是全金属机,从重量上就不用考虑了。天子30需要考虑性价比。
无刷电机是关键的关键,这是一个HP 300/25/A3的数据表,此款电机被推荐用在
logo20(飞行重量3kg)上,http://www.mh.ttu.ee/risto/rc/logo20/build/page05/hp30025a3.xls
你可以根据这个推算自己使用的电机是否合适。
电调你说的几个品牌是最常用的,具体型号需要根据电机来定。
你的14节电池是肯定不够的,有不少人在logo10(飞行重量2kg)上都用到了14节。30级的电直都需要20节以上,我见到改过的raptor50是用了24节!
充电器我推荐 Simprop Intelli-Control V3 125欧元,国内如果能买到应该在1500¥左右,可以充1到25节电池,关键是能充锂电。
电机选择合适了舵机重量不是大问题。

网友:

估计你是国内第一个吃这个螃蟹的人了,咱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我这里有的所有资料都会无偿给你的。
给你说一下德国成品电动raptor30的配置。方便做参考。
e-raptor数据
主旋翼直径: 1245 mm
尾旋翼直径: 229 mm
长度: 1105 mm
高度: 384 mm
包括24节2400电池的飞行重量: ca. 4.350 g
无刷电机: Actro 24-3
电调: Jeti/Hacker Master 48 Heli
电池: Sanyo Match 2400 24 节
舵机:4 x Servos Graupner C 5077
陀螺:SMM Gyro GY-240 Import

网友:

有大一些的邮箱吗?我可以给你发些别人改装raptor的图片。

楼主:

下面引用由windheli2003/12/31 00:41am 发表的内容:
先行者啊!我知道的也不多。
机体你可以考虑raptor30V2。HIROBO-ZTS我没有接触过估计会比raptor重。SL-30是全金属机,从重量上就不用考虑了。天子30需要考虑性价比。
无刷电机是关键的关键,这是一个HP 300/25/A3 ...
感激 我等了一晚上,终于把你盼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好的建议      你说为何国内的模友们那样冷漠  先行者 ??   书归正传
几种机体HIROBO-ZTS最轻2400g,RAPTOR30V2 2850g.天子30 SL-30没给出重量!我看就HIROBO-ZTS吧,我再琢磨一下结构方面!非常赞同你的意见,我大体计算一下改装完重量在3.5KG左右,因为没有这面经验,电机和电调的选择很吃力!数据查不到或不规范让我头疼!
但我会继续,希望你能继续支持帮助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windheli2003/12/31 00:59am 发表的内容:
有大一些的邮箱吗?我可以给你发些别人改装raptor的图片。
不知够不够,HUAYI88@TOM.COM
您给出的电机和电调我到那里可以查到相关数据?根据你的建议,我用20节(1200g)电池.

网友:

都是朋友了不用客气。
hirobo-zts是hirobo-zx一个设计吗?如果是的,我建议你还是上raptor吧。毕竟hirobo-z系列的设计已经很老了。这个是我个人偏好问题:)
你要是能够找到和Actro 24-3 同级别的电机,4350g飞行重量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google上搜一下,另外上次给你的www.rc-city.de里面都有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