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买电直,想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们指点迷津,哪一款性能最好

楼主(2003-12-31):
    小弟是模型直升机的爱好者。一直想买一款电直。价格在1000-2000元左右。
但目前市场上品牌很多,如先豪、飞达、嘉保等等。小弟都看得眼晕了。
请各位使用过的或有经验的大哥大侠们指点迷津,哪一款性能最好。
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飞达,f版的

网友:

同意,4VF以后还可以用来飞油动的。

网友:

飞油动,财神你不要诱惑我了,没法变距都嘛

网友:

严重同意,我的雷鸟现在也用4VF飞了。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我也想买一架???

网友:

看来好像都爱飞达

网友:

不知KABO嘉宝又如何. 約多小錢?
是不是十定用鋰電好?
SK

网友:

你们说的KABO嘉宝,是不是JABO呀
我在模型拍卖网见到
比飞达平很多
1200元一架但送差不多400元的配件呀

网友:

前天买  嘉宝
昨天用ikv 理电飞
还不到2分钟电机就烧了

网友:

高电压锂电一定要配专用电机才行

网友:

吓死我了,我的嘉宝可还在途中

网友:

用9.6V电池组性能又好又保险,就是飞行时间没有锂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