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d1954老师请教一下

楼主(2004-01-02):
我想买先豪旋翼头及相关连杆等部件装到飞达主轴(可能要另做一条长度合适的),而仍用飞达的齿轮和大桨,不知道装配行不行,这样可能拥有先豪的飞行特性吗?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01 10:49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买先豪旋翼头及相关连杆等部件装到飞达主轴(可能要另做一条长度合适的),而仍用飞达的齿轮和大桨,不知道装配行不行,这样可能拥有先豪的飞行特性吗?谢谢。
不用那么麻烦,装上VDICT那个旋翼头升级件就行了,升级后不比先豪差!如果自己做,几块钱就行了,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