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4-01-02):
我第一次玩电直为什么雷鸟油门快推到头才能起飞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平衡翼的翼片没摆水平吧

楼主:
谢了 马上动手调

网友B:
兄弟帮帮忙,我的ESKY机只有一个12v-300MA的电源适配器,但电池是8.4v600MA的,刚开始时充的电还可以玩十来分钟,但几次之后便只能玩三五分钟了,我应该还配哪一种充电器?我的另一组电池是飞豪用的8.4v700MA电。谢谢

网友B:
谁能给一个飞豪的网址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