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4YF 的插口和G2

楼主(2004-01-02):
请教各位谁可以提供新的FUTABA-4YF 的方型插口和G2 的连线。
我没办法用啊,
谢谢了啊。

网友A:
其实从遥控器连接到G2的线只有两根线,4YF包括FF9在内的方形接口,只需要引出其中两条线就可以了,具体引哪两条小财神有经验,他用的就是FF9,他就是这么弄的,很简单。或者自己做一个立体声耳机插孔在遥控器上,就引那两根线。由于G2的线有一条是JR规格的,也就是小两芯插头,就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