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线有一条是JR规格的,也就是小两芯插头

楼主(2004-01-02):
请问VICINT , 那是不是说用JR 的线插在FUTABA-4YF 上就可以用呢 。

网友A:
是的
连接G2只需要用遥控器上的两条线,一条是地线,一条是信号线。
找到遥控器插座上的那两个接点,引出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