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碳刷尾马达如何DIY……

楼主(2004-01-03):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103a.htm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banana1072在 2004/01/03 10:43pm 编辑]
其实广州一德路卖四驱车的地方有四驱车马达的炭刷卖,安装在尾电机上刚好,不用怎样改动又便宜,才五块一包有五对!!!

网友B: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vidct:
我量过280电机碳 刷的尺寸,碳 刷架外的是3*3*3mm,架内约为1*1*3。
而普通尾电机的空间只能装1.5*1.5*2mm的碳 刷,钢锯锯出的槽宽不到1mm。
那么,用一个280电机碳 刷应该可以做5个小碳 刷,且大小基本不用打磨。
不知你是否试过,成功的话就爽呆了!!!

网友B:
vidct没看到我的问题吗?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