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对飞行影响就近有多大?除了用手调试浆,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04-01-04):
双浆的危害??

楼主:

除了用手调试浆,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别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用热水泡、用电吹风吹……
不过最有效和最简单的还是用手压!
这可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2005-01-29):
最好是换PE大桨,便宜而且调节方便。
我还没有用过,不过看到很多模友这么建议。我已经定购了一包!

网友:
一包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
危害也太夸张啦

网友(2005-02-28):
daka  在 2005-1-29 10:55 PM 发表:

最好是换PE大桨,便宜而且调节方便。
我还没有用过,不过看到很多模友这么建议。我已经定购了一包!

PE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发泡材料大桨,优点是轻、便宜、翼型好、尾桨负担小
缺点是一碰坏,调节攻角不易(对固定螺距电直来说)
而且最好买这种桨的时候多买几个攻角垫片。我的经验是一片大桨用两个垫片,和旋翼头接触的地方垫一片,下边拧螺丝的地方垫一片,垫的时候用双面胶粘上,否则两片桨的攻角容易由于垫片转动而变化产生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