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飞航线的问题?

楼主(2004-01-05):
本人改装后的雷鸟能很稳定的悬停,定点降落。今天试了一下飞航线,有个问题:向前飞出7-8米,飞机会自动大角度后倾,很难控制,但飞油动是完全不会这样,请问为何?谢谢!

网友:

你是广州的吗???我也飞雷鸟,可否交流?!

网友:

我的个人感觉是因为电直的悬翼头的控制方式和油机的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

不是。直升机旋翼头万别不离其中,不管什么形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性能也差不到哪里去。MS的小电直大油机能做的动作,一样都能做,Piccolo Pro也一样,飞达是Piccolo的孪生兄弟,一样可以做很多动作。

楼主:

下面引用由gy2004/01/05 03:00am 发表的内容:
你是广州的吗???我也飞雷鸟,可否交流?!
可以,但我一个月才回广州两天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05 09:37am 发表的内容:
不是。直升机旋翼头万别不离其中,不管什么形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性能也差不到哪里去。MS的小电直大油机能做的动作,一样都能做,Piccolo Pro也一样,飞达是Piccolo的孪生兄弟,一样可以做很多动作。
VDICT斑竹,那请问为什么?

网友:

调试和技术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05 03:46pm 发表的内容:
调试和技术
调试:不敢说调得很好,但以升级,飞机相当灵敏
技术:此机能非常稳定的悬停,能在20*20cm定点降落,油机能飞简单航线。
想不懂!!!还有个问题,VDICT你的录象好象没有飞航线啊?能的飞达能飞简单航线吗?

网友:

我感觉技术和调整都不是主要原因~~
应该好好查下舵机和接收是否有问题,还有电直的天线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接收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

我飞雷鸟时是飞了航线的,但是我技术不好,控制不好,所以容易摔。但我飞那机器就性能而言,肯定可以飞航线,也没有遇到你说的飞到7-8米远就后倾的情况。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你却遇到这情况,我估计是接收机的问题,你最好在地面拉开距离试一下,在50米外接收机是否还能可靠工作。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2004/01/05 03:00am 发表的内容:
你是广州的吗???我也飞雷鸟,可否交流?!
你也是广州的吗?有没有拜访过刘老师?得闲一起去练习。

网友:

我也是广州的

网友:

哈哈,终于有几个广州的浮头拉

网友:

楼上广州的留个联系方法拉~

网友:

qq:14715847,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