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消双桨的方法~我是初哥,请大家尽量说得详细些~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4-01-05):
(无正文)

网友:

哪只桨高,就把那只桨的攻角压小点

网友:

怎么压呢?用手掰??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1/05 01:44pm 发表的内容:
哪只桨高,就把那只桨的攻角压小点
可是在停止的情况下看不出哪只桨高,只有转的时候才能看出~

网友:

在其中一只桨的尖端帖张白纸条就可以在旋转时看到哪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