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直升机选购的讨论

楼主(2004-01-06):
从小就对遥控模型非常着迷,最近在网上发现几个好站,又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怎奈既是初学者,老婆意见又大,于是想曲线救国,产生先飞小电直的想法。我想请教各位大侠,站在避免重复投资的观点上,如何采购电直才能既满足从初学者到能飞3D特技的过程成长需求?请大家在电直的主机、遥控设备、控制设备等角度给些建议。
听说,捷克产的MS Hornet-600性能不错,但它好像只用6个通道的发射机就足够了,竹蜻蜓中建议大家使用8~9 动的中级遥控器,请问玩电直是否浪费??
请问大连有没有适合的模型店,我也期待大连高手们的指点,谢谢!

楼主:

期待中,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先从遥控器及模拟器入手,买个9通的遥控器,这样以后不论什么飞机都够用了,毕竟遥控器是不会炸的;接着你就买个模拟器,价格便宜,而且可以在电脑上过瘾,避免初学的摔机,这样以后的零件费就会少点,你老婆的意见也就不会这么大;然后可以买个小的电动的空机,配上独立的陀螺仪、混控、接收机、舵机,这些东西以后换同类型的飞机都可以用的。
如果以后想飞油的,只需要买带发动机的空机,一个好点的陀螺仪就OK了

楼主:

谢谢坛主指点迷津!
在5iMX中的G2模拟器全套才132 元没有问题吧?
另外,为什么国内小电直好像就几种,而在http://www.helihobby.com/中却有那么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