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获

楼主(2004-01-06):
许多天前发现新买不久的电池飞行时间越来越短了,爬升也无力。近几天竟然不到一分钟!370马达的碳刷还有一大块,用电表量电池,已飞不高时关油门有9V,推尽油门7.8V,取下电池短路电流十几安,单节 3。5安,表明电池还可以。再量推尽油门时马达电压7V,无功消耗降压竟有0。8V!再量电池极片到马达电极间每条电线的降压,均为0。4V左右!即推断电调降压可能不是太大,插头接触电阻很可能太大了!测量间不料电表笔将主马达短路,混控冒烟,一块4410烧掉了!
没有办法,取下火鸟200的功率块焊到主马达上,不要原先的插座,取380马达的白色大插座直接焊到功率块和马达上,电池也换上大插头。再引正负电源线、功率块控制线共三条到混控相应的脚上。这样就把混控上控制主马达的另一块4410也弃之不用了,功能全部由装在马达上的火鸟的IR44来完成。将电池充好接上,飞达马上生龙活虎了!而且电池用完后转速下降很快,以前那种拖泥带水离地几公分飞好一段时间的情形大大缩短。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期望。

网友:

能配点图片吗?特别是元件和插头部分,谢谢!

楼主:

没有图啊,插头插座就是翼龙云舞者那种,功率块也是一般电调上的那种三脚的,比如IR3803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