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对飞达调主桨的一点深刻体会

楼主(2004-01-06):
许多初学者对电直的调主桨仍感觉很难,现在我讲一下我的调桨心得,希望对各位初学者有所参照。
首先我觉得电直主桨螺距(攻角)应该尽量小点,调整方法如下图所示,
特别是桨根最宽处,螺距(攻角)小,主桨旋转时阻力减小、转速增大、电直稳定性增加,这和陀螺的原理是一样的。减小螺距(攻角)可能会使得单位功率的升力变小,但主马达和尾马达的负荷减小,寿命延长;如果使用里电的话,升力依然很大,电直最大爬升力依然达到50厘米/秒,并且电流也会小很多,因此调小螺距(攻角)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要避免双桨,一付大桨调小螺距(攻角)后,加速旋转飞行,如果出现双桨,如下图所示,
电直风噪很大,升力很小,电直甚至飞不起来!因此避免双桨很重要,双桨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两只桨的螺距(攻角)不同、升力不同造成,因此我们在调桨根螺距(攻角)时一定要对称,即掰的时间、次数、力度要一样。如果这样还不能消除双桨就是桨的外部螺距(攻角)不同所致,具体调整方法也很重要,如下图,
调双桨尤其还要注意,当油门推致最大时也应没有双桨,如果未消除则应继续调,如果熟练以后每次调整都不会超过一分钟,且效果很好。
通过调小主桨螺距(攻角)和消除双桨,再飞行你的飞达,你会发现电直稳定多了,“嗡嗡”的声音听起来让人舒服。假若再把主桨根部螺距(攻角)进一步减小,电直更稳定、尾马达力量相对增大、尾舵变得好控制了、主马达发热量减小,这是陀螺力矩变小的缘故。但并不是螺距越小越好,当小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没有双桨出现,油门推到最大电直也升不高了,并且桨尖1厘米长度部分会出现很微弱的双桨,不仔细看不明显,那是由于桨的刚度不够,桨叶在高速旋转时产生的轻微发颤;另外还与桨尖的几何形状有关,原理和喷气式战斗机跨音速时翼尖的颤抖是一样的,当然飞达的旋翼尖达不到音速。这样的双桨是不要紧的,调大点螺距就行了,那怎样调到某一个尺度才达到较好的效果呢?按我的经验,以平衡叶片杆与旋翼头的高度H为单位,当电直悬停时观察桨根最宽处,其与平衡叶片杆的距离约为(1/3)H,既是极限了。效果最好的间距应是(1/4)H或(1/5)H,如图示
还有螺钉的固定也很重要,即不能太松又不能太紧,较合适的是桨可以移动、但感觉不松且两个螺钉的紧度要一致

网友A:
我觉得产生双桨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旋翼头是靠塑料的弹性夹在旋转头上的轴承上。飞过一段时间,因为撞击旋翼头会经常脱离旋转头,这样旋翼头与旋转头的连接处会出现旷量。这样旋翼头不稳也就引起双桨拉~

网友B:
nemnem的配图很不错!你是学美术的吗?

网友C:
好文章,收藏了,谢谢

网友D:
原理正确!表述清晰!插图漂亮!文笔也很流畅,佩服!佩服!!!

网友E:
顶

网友F:
希望继续摸索经验,顶啊!

网友G:
好经验!!nemnem兄,上次你帮我调桨也是这样调的吗?周日还去球场吗?我把温老师也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