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的问题

楼主(2004-01-07):
电池串联其内阻是否准确为每个电池的内阻之和?
即:N节串联,每节为r,串联后总的内阻R=N*r?
若电池并联其内阻是否为准确每个电池的内阻并联之和?
即:N节并联,每节为r,并联后总的内阻R=N/r?

网友:

N节串应该是:内阻R=r1+r2+...rn
并联电阻的算法不是你这样计算的,不过我也忘了,应该很简单,看看初中物理书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并联的那种算法是对的,因为假设每节电池的内阻是一样的

网友:

并联:
1/R=1/R'+1/R''+1/R'''…………

楼主:

我用30节电池(每节5m欧)串起来,电池的内阻就有0.15欧呀!!
如果电流为40A,那电池上的功耗就240W!!!

网友:

您这是什么用电器?工作电流有40A?!这也太惊人了

楼主:

电直呀!!另外请教一下:电池的内阻是否会随电流变化而变化?
如果是,大概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

总功率输出有上千瓦,给你烧掉些也是应该的。
电池内阻和电池的特性有关,内阻小的可以稳定的大电流的放电,内阻大的很快输出电压就会掉下来的,这样输出电流也下降了。

楼主:

电直确实要上千瓦的输入功率呀!!国外的不是飞的好好的吗?
您说的太笼统,能不能详细说说?比如内阻是多少时,可采用多大电流放电而不致电池的放电特性劣化?关键是电池的内阻如何变化?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串联了一个电阻的电压源?这么多玩电直的朋友,对电池一定很有研究,帮我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

你想得太复杂了,建议你有最高级的电池,如Sanyo的3500mAh镍氢,什么问题都不用考虑了。如果你要用国产电池,考虑的问题会有一大堆,而且始终解决不好。

楼主:

SANYO的电池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呀?象你说的那样SANYO 3500mAH镍氢电池它的内阻多大?可以多大电流放电?多大电流放电基本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楼主:

我想的是多余的吗?有哪位朋友玩过大功率的电动模型(电流>25A)的给传传经行吗?

网友:

我玩50A的。
你想得没错,可是不太现实。任何考虑都要基于现有的条件。现在的电池也就是5-10mOhm的水平。所以最重要的是找到最好的并且负担得起的电池。
-电流越小,在电池内阻上损耗的电能就越少;电池因此的发热也得以减少,电池的损伤也越少。提高电压可以在相同功率的前提下减少电流,所以我们串联电池。另外,无刷电机的电流也比有刷电机小,所以现在的趋势是使用无刷电机。此外,电流越小,相同飞行时间需要的电量也越小,我们就可以选用较小容量但较轻的电池。
-对于模型飞机来说重量是敌人,两节电池并联的重量要比两倍容量的单节电池重得多。现有的电池容量已经不错了,所以通常不通过并联提高容量。电压越高,所需的电池数目也越多,当然重量也越重。
所以,电动模型的电池选择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平衡的过程,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电机的种类、功率、电压、电流、重量、效率;电池的种类、电压、容量、最大电流、重量、外形尺寸。事实上,这还涉及到飞机本身的设计。当然最后还有经济条件。这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现在的P5B-2限七节电池8.4v电压。就这一条就可以令到所有的P5B飞机都看起来差不多。因为我们可以找到的8.4v电机就那么几种、能放出相应电流的电池液不过是那么几种。结果飞机的动力条件和内置设备尺寸、重量都差不多了,竞赛的规则又都是统一的,设计出来的飞机怎么可能不类似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4/01/07 06:21pm 发表的内容:
我玩50A的。
你想得没错,可是不太现实。任何考虑都要基于现有的条件。现在的电池也就是5-10mOhm的水平。所以最重要的是找到最好的并且负担得起的电池。
-电流越小,在电池内阻上损耗的电能就越少;电池因此的发 ...
就是因为考虑这么多,才难以确定,我知道采用提高电压减小电流来提高效率,但这个平衡点实在是不好找哇!50A是连续电流吗?你采用什么电池能达到这样?我想改30级电直,需要1KW的输出功率!电池数量20节呢还是30节更好呢?(每节重6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