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0充电器

楼主(2004-01-07):
我从昨天晚上就插上E400连上1730S开始充,充到今天中午也没看见绿灯亮,再用手一摸A.K.E锂
电池
,好烫,而且电池有点发鼓,象膨胀了。 我赶紧把E400拔掉了。
怎么回事啊, 难道要充这么长时间还不够吗, 我实在不敢再充了,万一爆炸什么的就惨了。
怎么解决啊,SERVICE。这个赠品好象质量不太好,我怀疑我的电池都给搞坏了啊。 还是1730S有问题啊。
你们的有这个问题吗 。

网友A:
你可能是把电池接到充电器上的极性接反了,反向充电。A.K.E酷版锂电是用的JST插头,虽然连接到以前的黑插头上,但正负极性要自己看准了接。

楼主:
我是黑对黑,红对红和1730S连的啊, 如果你接反了, E400上面灯不会亮的。 我就不知道是1730S坏还是E400有问题, 我是新买的啊。
反正,我是怎么个方向和飞达电调连的, 就怎么个方向和1730S连, 难道不对吗 。

网友B:
1730S与电池端是不可以反接的,电子产品最忌讳的就是正负极性接反,请用户切莫存侥幸心理尝试。AKE锂电瞬间放电性能高达10A以上,任何逻辑IC芯片都会立即烧毁,而且不留痕迹。因为1730S内有精密单片机元件,反接将造成损害,您是否尝试过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