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楼主(2004-01-08):
各位A.K.E.1300MH锂
电池
一般要充多少时间呢。
请告诉我。

网友A:
离电用的充电器一定要可以精确的控制截止充电电压,也就是可以充满自停的,否则会很危险。

网友B:
如果是用AKE E400,充到绿灯亮就充好了,配合1730S或1720S可以自动充满自停,非常精确。一般充1300mAh的电池需要4-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