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S的旋翼头进行了小小改变,方便加工,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这样改行不行?

楼主(2004-01-08):
这种头子设计和飞达的那种好。

楼主:

用电脑先模拟一下,有动画,不知道行不行,等光枪枪上传.

楼主:

这个部分设计改过了,和以前有些不同。

网友:

固定桨距的结构已经很普遍了,而且性能都不错。
为什么不考虑变距结构的设计呢?

网友:

这种旋翼头是非pitch版MS的,从质量上和飞达的比较,要比飞达的轻一些,控制质量比飞达的好,原因是它的平衡叶片杆比飞达的长。旋翼头强度上比飞达的高,加上碳纤主桨,不会产生双桨。

网友:

飞达旋转头+V头后性能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不是Pitch的设计,感觉上比较重复。

楼主:

新改了个3D的

网友:

这是CCPM控制还是机械式控制?
好像有一点不对,就是螺距拉杆是直接接到斜盘上的吗?如果是不行。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1/08 02:58pm 编辑]

不是直接接到斜盘上的,斜盘没做是空的,不是CCPM控制是机械式控制,类似飞霸一样

楼主:


网友:

明白了!如果让螺距能间接受到斜盘控制,操控性能就会更好。

楼主:

知道了,我会再设计一下。

楼主:

把红的那个拉杆做成只能拉长不能变短的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好象有问题

网友:

这样设计还是有问题,会控制不了的。斜盘连接到桨距的机构必须是间接连接,而不能直接连接,你可以把那个桨夹的支点间接引到平衡杆上,再用斜盘间接来推。类似于V头的结构就对了。

楼主:

对,用V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