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用的是四合一板,本人想换成全部独立的!

楼主(2004-01-08):
我的飞达用的是四合一板,本人想换成全部独立的!有谁能把你们的飞达照张照片给我啊,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排部的!
我打算发射机换9X,
舵机
用原配的,
陀螺仪
是PG-01好还是PG-03啊?
还有就是谁能告诉我混控是做什么用的?还有电变可以用哪种的?
电池
打算用A.K.E的聚合物理电池(酷炫版)
不直这样搭配有什么不合适没有,若有请指出,吾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我的飞达用的是四合一板,本人想换成全部独立的!有谁能把你们的飞达照张照片给我啊,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排部的!
我打算发射机换9X,舵机用原配的,陀螺仪是PG-01好还是PG-03啊?
还有就是谁能告诉我混控是做什么用的?还有电变可以用哪种的?电池打算用A.K.E的聚合物理电池(酷炫版)
不直这样搭配有什么不合适没有,若有请指出,吾不胜感激 谢谢!”
 请看飞达图片:
1、PG-01、PG-03都可以。不过PG-03大多用在电直上,PG-01一般用在油机上。
2、当你推油门时,主电机加速运转,同时反扭力矩增大,尾桨电机的转速也要相应增大以平衡反扭力矩,“混控”就是干这个的!
3、飞达、雷鸟等电直所用的电调都带有混控功能。你的电直尾桨如果是机械传动的,才需要为主马达单配一个单向电调。
4、A.K.E 12V/1300mAh聚合物锂电池(酷炫版)飞雷鸟、飞达、先豪等小电直非常爽!
lxd1954

网友:
接线图在这里:

楼主: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但是请问,混控如果是控制小电机转速的,那么陀螺仪呢?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飞达有专用电调吗?为何没见过?

网友B:
我的和刘老师的布置略有不同,接收机放在后面,这样摔机时不容易摔到,电调放在电子设备仓里,在PG-03背后
建议给舵机做个安装支架,牢固的舵机才能把每一点舵量传递到倾斜盘上。

网友C:
这样会不会后面太重了?

网友B:
不重,把电池向前移动就可调好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