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研发出MonsTer 4800尾桨直驱系统

楼主(2004-01-09):
  双马达式微型电动直升机的尾桨一直以来都采用齿轮变速驱动,但是当MonsTer 4800诞生后您将拥有更新的搭配方案,那就是直驱尾桨!

  直驱尾桨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首先你的电动直升机将变得异常安静,由于没有齿轮变速,齿轮间的摩擦不复存在,而剩下的只有尾桨与空气摩擦的声音,这种声音对整个直升机的噪声来讲非常细微。安装直驱系统后,整台机器的噪声将降低约30%!

更多介绍:
http://www.5imx.com/newscenter/n040105b.htm

网友:

   除了聲音安靜 沒什麼好 電流會加大 比較耗電

网友:

为何要直接驱动
假如在配上齿轮
应该是即无声  又省电
   两全

网友:

配上齿轮岂不就根不改一样了吗?不一定省电,但噪声很大。

网友:

直驱除了安静以外还有个优点,就是尾桨直径可以小很多,因为没有齿轮配比转速提高了;此外还简化了尾桨系统,质量也减轻了。

网友:

我用木头做个试下先

网友:

直驱系统对马达性能的要求极高,一般马达都无法驱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4/01/12 10:00pm 发表的内容:
你要钕铁硼的磁铁 要银线的电机 尾浆的角度小点 。你大但去搞我帮你!
  用木头做个不如要小的成品浆 !实验要将科学的。
我这里的小碳刷很多,有时间就试